[求助] Run drc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0-04-01):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小弟在跑DRC时出现了错误,  ,然后我用rule检查了语法,发现有语法错误  ,但是这是我从别人那里拷贝过来的文件,按道理说不会有语法错误,如果是语法错误的话,想问问大神们要怎么办?

楼主:
我对照错误发现drc文件里多了一句话,然后删除了之后,还是有错误  ,这种情况的话要怎么弄?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在线等各位大神指导:lol

网友A:
你只有这一个DRC rule吗?看名字感觉你这个只是DRC的一部分,run BEOL的,你找找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头文件,或者层次定义文件,然后里面include run各个部分的command file,包括你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这一个DRC rule吗?看名字感觉你这个只是DRC的一部分,run BEOL的,你找找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头文 ...

还有一个DRC rule,这是DRC文件夹里的所有内容

网友A:
这个PDK我没见过,看到里面有一个layers,不知道是不是定义layer的。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你直接跑BEOL缺layer定义,找到加上就好了,具体时哪个文件include哪个文件你要找找readme或者挨个文件翻一翻查查看。

网友B:
你应该是还有一个总的文件,这个文件里面include你这所有的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DK我没见过,看到里面有一个layers,不知道是不是定义layer的。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你直接跑BEOL缺layer ...

好的,非常感谢,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还有一个总的文件,这个文件里面include你这所有的rule

好的,我再试试看,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2020-06-1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你run nmdrc的时候添加的是.drc文件吗?我手里的工艺库只有几个.drc   .lpe   .pre,只有这些能进行DRC检查吗?我随便放进去一个.drc文件也是报错说第几行的语句出了问题。感觉不是文件的原因,应该是我哪里弄错了吧。

楼主(2020-07-19):
应该有一个总的文件,你试试用那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