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功放仿真

楼主(2020-04-01):
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大佬,在用ADS仿真射频功放时,上面两个图如何仿出来。第一个是仿出管子的输出电容关于频率的图;第二个是二次谐波源牵引(或负载牵引)。
或者提供相关资料。小弟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A(2020-05-25):
第一个图看不懂 第二个图loadpull仿真把二次谐波换成变量就行,也就是fg(Z_I_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看不懂 第二个图loadpull仿真把二次谐波换成变量就行,也就是fg(Z_I_2) ...

谢谢,第二个图懂了,第一个图就是想仿管子是输出寄生电容值,因为在不同输出功率下,输出寄生电容值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也还没找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