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性能为什么变差了?

楼主(2020-04-02):
一个DAC,前仿SNR100dB,后仿no-RC的和R+C的跟前仿结果都差不多,后仿C+CC的SNR和THD性能都下降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后仿R+C结果:
后仿C+CC结果:

网友A:
噪底变高了

网友B:
r+c+cc呢?先看看建立时间是否足够

网友C:
noRC ok说明版图本身没有问题,RC ok而CC出现谐波,推测应该是寄生CC影响到关键节点,可以查一下哪里的CC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底变高了

CC怎么导致噪底变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cc呢?先看看建立时间是否足够

看r+c+cc的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RC ok说明版图本身没有问题,RC ok而CC出现谐波,推测应该是寄生CC影响到关键节点,可以查一下哪里的CC偏 ...

哪个点是影响SNR的关键节点呢?
目前最大的CC寄生电容是红圈内Cf正负端之间有1.4pF,电源和地之间有517fF,还有Cf负端到地有310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点是影响SNR的关键节点呢?
目前最大的CC寄生电容是红圈内Cf正负端之间有1.4pF,电源和地之间有517fF, ...

噪底提高了但是没有明显的谐波出现说明setteling的问题应该不大,我猜测极有可能是电容寄生造成等效电容值变小造成。电源和地之间的寄生对性能影响应该不大,因为实际电路中的去藕电容都要尽可能多。不够我也是猜测,希望楼主发现问题以后能上来反馈一下造成噪底升高的原因。

网友D:
op 单独c+cc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 单独c+cc呢 ?

看这个的目的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噪底提高了但是没有明显的谐波出现说明setteling的问题应该不大,我猜测极有可能是电容寄生造成等效电容 ...

仔细看fft横坐标单位Hz,后面应该乘了个10的几次方吧,感觉很可能受限于fft点数,看起来是噪底抬升了,实际都是谐波导致。15个电容是否存在系统性失配,可以试试把这些电容的寄生删了debug一把,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fft横坐标单位Hz,后面应该乘了个10的几次方吧,感觉很可能受限于fft点数,看起来是噪底抬升了,实 ...

横坐标单位就是Hz 好像就是15个电容的寄生电容的影响,把这些电容的寄生删了就好了不少  为什么看起来是噪底抬升了,实际都是谐波导致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横坐标单位就是Hz 好像就是15个电容的寄生电容的影响,把这些电容的寄生删了就好了  为什么看起来是噪底 ...

我是这么认为的,看你的FFT结果并不是噪底整体抬起来,而是有规律的间隔抬升,那极有可能实际上只是谐波抬高了,受限于FFT分析点数,频率精度不够高,容易被误认为是噪底抬升。如果只是谐波抬高,根据你仿真情况很可能是电容mismatch导致了DAC非线性,删了15个电容的寄生好了可以进一步印证猜想。

网友(点评):
ffft点数对sar adc的影响很小,256和1024差别不是很大,fft点数对sigma delta的影响很大。真正跑后仿的时候1024点ffft跑几周都是经常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fft横坐标单位Hz,后面应该乘了个10的几次方吧,感觉很可能受限于fft点数,看起来是噪底抬升了,实 ...

如果实际都是谐波导致的,那就是SNR不应该下降,是不是要从matlab程序上进行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认为的,看你的FFT结果并不是噪底整体抬起来,而是有规律的间隔抬升,那极有可能实际上只是谐波 ...

如果实际上只是谐波抬高了,受限于FFT分析点数,频率精度不够高,容易被误认为是噪底抬升,那SNR是不应该下降的,这样的话,matlab程序应该如何调整,能够正确的反应SNR的情况呢?

楼主(2020-05-18):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fft横坐标单位Hz,后面应该乘了个10的几次方吧,感觉很可能受限于fft点数,看起来是噪底抬升了,实 ...

我的输入信号是1kHz,所以谐波应该在n*1kHz这些频率上,所以很多能量比较高的点应该不能属于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