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麼0-3.3V的swing降到0-1.8V

楼主(2020-04-02):
有人知道怎麼把0-3.3V的方波做平移
變成0-1.8V的方波嗎?如果只有1.8V的device可以用

网友:
电阻串联分压

楼主:
如果說是0-3.3V的方波 500k Hz
要降成0-1.8V 500kHz的方波 用電阻分壓可行是嘛?

如果只有1.8V的device可用的話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有使用電晶體的方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