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mos的DNW撑住边框,很难选中deivce

楼主(2020-04-02):
某S40 process,pdk的nmos带dnw,而且是很大很大的一块dnw。cdf中没有选项可以去掉dnw。
结果就是layout时想选中某个mos必须去找到他的dnw框,而很多mos放在一起时,想要选中某个mos真是太难了。

网友:
dnw是什么?

网友:
Ctrl+y试试

网友(2020-05-13):
首先呢 你说的带dnw  证明你调用的就是dnw类型的管子,pdk当然去不掉 ,  其次dnw很大因为dnw的最小规则就是3*3 ,

网友:
那就用普通的管子,最后再整体盖dnw好了

楼主:
virtuoso有一项功能是选择BBOX选中,点选了这个选项之后,mos的可选大小会变成这个mos的instances layer的大小。
不选这项的话,会变成mos的最大外框大小。而TSMC的工艺中,mos上面的instances layer和OD一样大。所以TSMC的在点选了这个选项之后,mos框会变得和OD一样大。
SMIC的不行,他的instances layer是和最外框一样大的。BBOX选不选都是最大框。这是SMIC的pdk做的不好。除非自己改一下pdk。

网友A:
e 勾选use Ture BBox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A:
e 勾选use Ture BBox

我试了,好像不行

网友:
我最近也深受这个问题困扰,目前我采用的方法是使用group对相同类型的mos进行处理 这样能方便选中

网友(2023-08-15):
引用 楼主:
virtuoso有一项功能是选择BBOX选中,点选了这个选项之后,mos的可选大小会变成这个mos的instances layer的 ...

楼主您所指的功能是否勾选 use ture bbox?我试了东部高科 180nm工艺,没有效果,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可以关的呀,PDK是可以关掉DNW的,周一最后再自己画一个DNW就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