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设计要避免锁存器?

楼主(2020-04-02):
为什么设计要避免锁存器。。然后修改一个电路,把锁存器改成触发器。

网友A:
1、毛刺处理困难;
2、链路初始化或复位麻烦;
3、时序分析困难;
4、DFT处理困难。

具体原因,你版上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毛刺处理困难;
2、链路初始化或复位麻烦;
3、时序分析困难;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