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oldengate与spectre DC仿真差异

楼主(2020-04-02):
goldengate 2017.01版本DC仿真的结果和spectre仿真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在数模混合的接口反相器输出接到电路中mos管的gate,发现goldengate DC仿真计算的node voltage并不是上拉到电源或下拉到地,而是处于中间电平。相同电路在spectre(ic617)DC仿真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判断应该是goldengate DC仿真的错误。请教有人碰到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2020-11-17):
这应该是仿真器对于高阻点的理解不同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