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碰到过chain test 出错,后面pattern都对的

楼主(2020-04-02):
有没有碰到过chain test 出错,后面pattern都对的,
还不好定位在哪里出错,同一个片子测,chain test出错位置不同,
但pattern都对

网友:
那就是shift的hold没修干净呗

楼主:
就第一个chian test的出错,后面的pattern都正确,感觉不像是hold的问题,如果是hold的问题,应该后面的pattern大批量出错,而且在进chain test之前也reset足够长的时间

网友:
如果出错的cycyle不多,且大概率可以复现,可以反向数数是第几个寄存器出问题了,是不是链上相同的寄存器,该寄存器是不是靠近端口,没有送pattern的端口环境是不是存在不固定的因素,这个可以把非scan的端口mask掉,重新生成个向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