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oosttraped swith MOS管耐压问题,感激不尽!!!

楼主(2020-04-02):
本人现在做SAR ADC,采样开关用boost traped nmos switch,NMOS开关开启的时候栅极和衬底间电压会比较大,极限到到2VDD,这样器件会不会击穿?

我用的是1.8V器件,工艺电气规则中只说了 VGS,VDS,VBS的偏置范围。那是不是意味着器件满足这三个电压就可以了?上述的NMOS VGB达到3.6V也不会存在可靠性问题?

从理论上说,即使 VGB达到3.6V,栅极与沟道间电阻依然小于等于1.8V,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A(2020-09-16):
为什么vgb之间不受1.8v限制

网友B:
栅和衬底之间距离比较大,所以即使电场强度超过2倍电源电压实际上侧向电场强度也不是很大。我们也问过fab是否会有问题,他们的答复很官方,有人用但是他们不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2021-01-23):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vgb之间不受1.8v限制

沟道被打开后vgb不再受1.8V限制,转变为vgs与vbs各自的耐压!

网友C(2021-10-12):
引用 网友B:
栅和衬底之间距离比较大,所以即使电场强度超过2倍电源电压实际上侧向电场强度也不是很大。我们也问过fab是 ...

请问 栅极和衬底之间的距离 跟 栅极和源极之间的距离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栅极和衬底之间的距离 跟 栅极和源极之间的距离不是一样的吗?

结合6楼的观点,好像就能解释通了。

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857105-1-1.html?_dsign=603e69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