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的warning

楼主(2020-04-02):
各位大佬在仿真时有没有遇到这种警告,这些警告是什么意思?
WARNING (SFE-2654): VerilogA module `polyres_rf_hdl' override primitive/(verilogA module) `polyres_rf_hdl'.
    WARNING (SFE-2654): VerilogA module `diffres_rf_hdl' override primitive/(verilogA module) `diffres_rf_hdl'.
    WARNING (SFE-2654): VerilogA module `metalres_rf_hdl' override primitive/(verilogA module) `metalres_rf_hdl'.
    WARNING (SFE-2654): VerilogA module `absrint_rf_hdl' override primitive/(verilogA module) `absrint_rf_hdl'.
    WARNING (SFE-2654): VerilogA module `aigg_hdl' override primitive/(verilogA module) `aigg_hdl'.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WARNING (SFE-884): "/home/IC/Desktop/SMIC0.11um/SPDK11MMRF_1233_OA_CDS_V1.24_3/smic11mmrf_1233_1P7M_6Ic_1MTTc_ALPA_BMIM20_oa_cds_2018_05_25_v1.24_3/smic11mmrf_1233/../models/spectre/ms011_ms013s_io33_v1p24_spe.lib" 14: The option 'gmin'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input.scs':line '44'.
    WARNING (SFE-884): "/home/IC/Desktop/SMIC0.11um/SPDK11MMRF_1233_OA_CDS_V1.24_3/smic11mmrf_1233_1P7M_6Ic_1MTTc_ALPA_BMIM20_oa_cds_2018_05_25_v1.24_3/smic11mmrf_1233/../models/spectre/ms011_ms013s_io33_v1p24_spe.lib" 14: The option 'scale'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input.scs':line '44'.
    WARNING (SFE-884): "/home/IC/Desktop/SMIC0.11um/SPDK11MMRF_1233_OA_CDS_V1.24_3/smic11mmrf_1233_1P7M_6Ic_1MTTc_ALPA_BMIM20_oa_cds_2018_05_25_v1.24_3/smic11mmrf_1233/../models/spectre/ms011_ms013s_io33_v1p24_spe.lib" 2817: The option 'scale'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input.scs':line '44'.
    WARNING (SFE-884): "/home/IC/Desktop/SMIC0.11um/SPDK11MMRF_1233_OA_CDS_V1.24_3/smic11mmrf_1233_1P7M_6Ic_1MTTc_ALPA_BMIM20_oa_cds_2018_05_25_v1.24_3/smic11mmrf_1233/../models/spectre/ms011_ms013s_io33_v1p24_spe.lib" 2361: The option 'scale'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input.scs':line '44'.
    WARNING (SFE-884): "/home/IC/Desktop/SMIC0.11um/SPDK11MMRF_1233_OA_CDS_V1.24_3/smic11mmrf_1233_1P7M_6Ic_1MTTc_ALPA_BMIM20_oa_cds_2018_05_25_v1.24_3/smic11mmrf_1233/../models/spectre/ms011_ms013s_io33_v1p24_spe.lib" 3174: The option 'scale'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input.scs':line '44'.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网友:
就是重复定义了。

网友A(2020-08-12):
同问 这个在哪里重复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这个在哪里重复定义了?

这个warning可以不理睬,不影响仿真

网友(2021-10-17):
求问这个该怎么修改

网友(2021-12-09):
小哥哥 ,我的smic018mmrf也出现了这个warning,到底是哪里重复定义了哦,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WARNING (SFE-2654): VerilogA module `polyres_hdl' override primitive/(verilogA module) `polyres_hdl'.     WARNING (SFE-2654): VerilogA module `diffres_hdl' override primitive/(verilogA module) `diffres_hdl'.     WARNING (SFE-2654): VerilogA module `absrint_hdl' override primitive/(verilogA module) `absrint_hdl'.     WARNING (SFE-2654): VerilogA module `rint_hdl' override primitive/(verilogA module) `rint_hdl'.

网友(2023-10-23):
求11MMRF的PDK,楼主现在还有吗

网友(2023-12-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而且引起端口数超了的问题。
最后找到是复制Veriloga模块的时候忘记改模块名了,所以引起重复定义!

网友:
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