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1.8Vnmos器件GS之间最大耐压多少?

楼主(2020-04-02):
一般1.8Vnmos器件GS之间最大耐压多少?VGS多高会击穿栅氧

网友A:
It can tolerate 10% more nominal VDD voltage, for a DC node voltage, and every additional 0.1V  for  50%  duty cycle reduction.
That's the reliability consideration on Voltage Limits Due to Hot Carrier Induced FET Degrad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can tolerate 10% more nominal VDD voltage, for a DC node voltage, and every additional 0.1V  for  ...

ok,thanks

网友:
Vgs<1.9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