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主时钟约束问题

楼主(2020-04-02):
在对主时钟约束的时候,需要约束紧一些吗? 例如:

一个100Mhz的输入时钟:

  create_clock -name {CLK_100M} -period  10.000  -waveform {0.000 5.000} [get_ports {CRYTAL_IN}]

需要约束紧一些吗?例如紧20%,就是120MHz

  create_clock -name {CLK_100M} -period  8.5  -waveform {0.000 5.000} [get_ports {CRYTAL_IN}]  这样约束

一般在ASIC约束时会约束紧些,FPGA也需要这样吗?

如果这个时钟是输入给PLL倍频的,如果约束的时钟和PLL的输入时钟不一致,Quartus又会报warning,说约束时钟与PLL输入时钟不一致。求大牛帮助。

网友:
我觉得不用,可以设置 input_jitter 试试;

网友:
官方有說不用

网友:
不用管这个warning应该也没事吧

网友:
FPGA一般是不需要的,ASIC约束的要紧一点,因为工艺,制造或者模拟的设计会导致时钟不准确。仅仅是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