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Pr BOUNDARY 内的格点显示黄色怎么消除 display看了没有问题

楼主(2020-04-02):
版图Pr BOUNDARY 内的格点显示黄色怎么消除  display看了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的回复  不是display设置问题  每次重启治标不治本   把图片中的开关关掉就可以C:\Users\wangl\Desktop\tempsnip.png

网友:
去palette 按shift+滑鼠左鍵 進display  修改prboundary stipple 條紋看看

网友:
关了重开一下就行了,我上次就不知道点哪了这样了,最后实在找不到方法,关了virtuoso重开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