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互连线延时

楼主(2020-04-03):
请问如何仿真芯片中互连线延时,顶层长线

网友A:
分布式RC,有损传输线,HF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布式RC,有损传输线,HFSS?

有损传输线 芯片顶层互连长线

网友:
精度一般的话直接用分布式RC建模就可以,高一点的可以用Tline,再高就用HFSS建模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