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quick align

楼主(2020-04-03):
为什么我的virtuoso中quick align指令只能对齐同一层次的,比如metal1只能跟metal1对齐,不能跟其他层次对齐,这个要怎么修改

网友A:
select all shapes or objs

网友:
On Same Layer点掉试下

网友B:
按F3,Depth选项填上10或者更大的数,就是填写hierarchy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F3,Depth选项填上10或者更大的数,就是填写hierarchy的深度

我按下F3之后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ect all shapes or objs

这个要在哪里设置,按F3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在哪里设置,按F3没有

可能是virtuoso版本不一样吧,我用的是615的,有Depth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在哪里设置,按F3没有

你可以试试shift+E,看看有没有Depth选项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新版本,按快捷之后,再按右键就有你想要的设置了。

网友:
右键,选择和net有关所有图形,然后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新版本,按快捷之后,再按右键就有你想要的设置了。

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