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跑仿真的时候只能用到10%的CPU?

楼主(2020-04-03):
采用VMware的虚拟机,给了4GB,2核4线程,为毛cpu只能用到10%。笔记本是i7-9750H,6核12线程。本来想要得到更快的仿真速度才买的新电脑,如何将电脑的性能发挥出来呢?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如果是Spectre仿真的话,需要调用Spectre的APS选项,做到并行处理,才会看到多于一个CPU的资源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pectre仿真的话,需要调用Spectre的APS选项,做到并行处理,才会看到多于一个CPU的资源占用。 ...

谢谢,一定要用命令,还是说界面操作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一定要用命令,还是说界面操作也可以。

请参考以下APS问题解答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以下APS问题解答文档。

我看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