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中ref spur定义的问题

楼主(2020-04-03):
小弟最近在学习PLL,看到其中一个参数:参考杂散,也就是reference spur。单位是dB.我想问一下,假设reference spur=-40db,它是指距离输出频率一个参考频率偏移下的功率为-40db吗?如图所示,谢谢!

网友:
P_out  减去 P_ref_offset . reference is 4M的话, 就应该用看offset 是4MHz初的功率谱密度

网友: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unit for the carrier: dBm
The unit for reference spur: dBc
The unit for phase noise at delta(f): dBc/Hz.

网友(2022-08-18):
spur有相关资料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