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图,两个寄存器输出的信号可以直接拼起来吗?

楼主(2020-04-03):
如图
A,B均为寄存器变量输出的使能信号,我现在想把它们拼起来,如图中C所示,可以直接用assign C = A|B吗?我怕会出现竞争冒险。

网友A:
先说说C信号做啥用。另外,A和B信号的时钟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C信号做啥用。另外,A和B信号的时钟是什么关系?

A、B都是使能信号,现在想把两个使能信号合并。A、B都是同一个时钟,A从1到0(即B从0到1)的时候两个always块内的判断条件均相同

网友B:
从图上看,A的下降沿早于B的上升沿会产生竞争,C输出冒险,这种要看对后面电路是否有影响,要么C输出加一级寄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A的下降沿早于B的上升沿会产生竞争,C输出冒险,这种要看对后面电路是否有影响,要么C输出加一级 ...

那是我手画的。实际上A的下降沿和B的上升沿在同一时刻,判断条件都是一样的,都在always块内都是寄存器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我手画的。实际上A的下降沿和B的上升沿在同一时刻,判断条件都是一样的,都在always块内都是寄存器输 ...

我意思是如果实际电路延时有可能出现A的下降沿早于B的上升沿的情况

网友:
不用担心这个,对c信号打两拍就OK

网友:
不就是两个同一个clock domain的信号做逻辑么?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担心毛刺?那是修timing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