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shell flow求助

楼主(2020-04-03):
100资产

1、extarct_icl这步是在干什么?没太看明白。以及最后生成的pattern ICLnetwork作用是什么?

2、手册中找到mbist结构有NonProgrammable和Programmable,但没找到shell flow中生成NonProgrammable mbist的方法(LV_flow倒是有),生成的都是hard Programmable(算法是SMarchCHKBvcd,应该是支持NonProgrammable的)。shell flow还支持NonProgrammable吗?

3、关于tessent mbist的理解,请大神看看是否正确:
如果是最简单的mbist结构,整个过程只需通过jtag串口给个start信号,然后就能返回一个对/不对 的测试结果,无需其余操作。
如果复杂点,多种测试算法写在controller中,通过jtag串口控制controller选取哪种算法测试哪个memory,以及控制测试的开始,然后controller开始向memory interface输入测试激励与期望结果,memory interface中边测试边对比,出现错误后将MBISTPG_GO拉低告诉controller出错,然后controller中断测试开始诊断,最后将测试结果通过jtag返回。
不知是不是这种原理?

4、仿真出现问题后的debug,如图所示,代码/激励都是工具生成的,稍追几步就看不懂了...,tessent mbist出现这种问题后一般应怎么看,请教下思路?纯新手。

不好意思,问题有些多,新人刚上手,求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1. tessent shell 是用1687的架构,相比1500,多了ICL,PDL 的 概念,抽取ICL,可以单独用它产pattern。
ICLnetwork 是用来检测你的架构有没有问题。
2. 没查过,run_mode 那个地方查查。
3.controller的算法,在做implement 的时候就要选好,一种是programmable ,定义自己的测试算法,一种是hardprogrammable ,选取一种算法,电路做死,不可更改算法。Controller 产生测试算法,是pattern generater, Memory interface 是Compator 和Compression,压缩pattern和比值,比完之后,MBISTPG_GO reg 通过TCK,送出TDO,与期望值比较。
4.建议看下产生出来的RTL,TDR 这里面每个bit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essent shell 是用1687的架构,相比1500,多了ICL,PDL 的 概念,抽取ICL,可以单独用它产pattern。
IC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关于上述说的第3点,还需请教下:
就hardprogrammable来说,在做implement的时候选好算法,然后写死,是否意味着一个memory只能用这一种写死的算法来测试,那么它的可编程性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关于上述说的第3点,还需请教下:
就hardprogrammable来说,在做implement的时候选好 ...

前面说的不太对,分为nonrogrammable,和programmable, programmable 又分为 hardprogrammable 和softprogrammable, softprogrammable 可以在电路做完之后,再改算法,hardprogrammable 就不可以了。

网友B(2020-07-09):
有没有script的templete,能否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script的templete,能否共享一下?

我当时也没找到,是直接按照手册里的flow搭的环境

网友(2021-08-16):
请问mismatch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2021-12-31):
博主,最后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