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侠知道怎么调整virtuoso中字体的大小不

楼主(2020-04-03):
字太小了,我都快瞎了

网友:
同快瞎了

楼主:
让我来顶一下

网友A:
哪部分的字体?仿真图形界面的话在cdsenv里面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部分的字体?仿真图形界面的话在cdsenv里面可以调

是libaray里面的字体,大侠知道怎么调整吗?

楼主:
让我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B:
两种方式:
第1种,通过CIW-->Options-->Fonts...选项,你所提的libManager中的文字,应该是对应label栏字体。
第2种,使用内置的Interface SKILL函数——hiSetFont()进行设定
举例

  1. hiSetFont("label" ?szie 18 )

默认的话,所使用字体应该是Open sans,size=11。
如果只是大小显示不爽,修改size后的数字就可以,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式:
第1种,通过CIW-->Options-->Fonts...选项,你所提的libManager中的文字,应该是对应label栏字 ...

再问你一下,我在options里面没有看到Font这个选项,看到的是save session、save default、Bindkey、User preference、Log Filter等
如果用你说的第二种方法,那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输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你一下,我在options里面没有看到Font这个选项,看到的是save session、save default、Bindkey、User ...

放入初始化加载文件中,比如

.cdsinit
.cdsenv
或者直接在CIW中输入,可看实时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入初始化加载文件中,比如

.cdsinit

我在ciw里面输入了,出现了报错,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入初始化加载文件中,比如

.cdsinit

我输入hiSetFont之后就出现了这个窗口
调整之后发现,菜单栏上的字体、仿真信息的那些字体大小还是没有变化
最蛋疼是library manager吧,我觉得买个放大镜可能来得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ciw里面输入了,出现了报错,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呢?

查一下你所用版本的此函数参数

网友B:
还在用IC5141啊。浪费生命啊
如果是IC5141的话,试试下面这样吧

  1. #影响text,比如CIW中信息
  2. hiSetFont("text" "-*-courier-medium-r-*-*-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IC5141啊。浪费生命啊
如果是IC5141的话,试试下面这样吧

谢谢指教
毕竟是自己电脑上的虚拟机,不会弄
我试了一下你给的代码,是可以可以调整ciw中文本的大小,但是library manager中字体的大小还是没有改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毕竟是自己电脑上的虚拟机,不会弄
我试了一下你给的代码,是可以可以调整ciw中文本的 ...

论坛里别人有共享,自己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别人有共享,自己搜一下

再请问一下,ic61中你用相同的代码调整了 仿真信息、library manager、ADE上面字体的大小吗?我怀疑那个就动不了。因为之前用hiSetFont就已经出来了四个部分的调整栏,已经包括label了,但是没能影响到我想调整的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ic61中你用相同的代码调整了 仿真信息、library manager、ADE上面字体的大小吗?我 ...

新版可以

楼主:
哦哦,好吧,谢谢啦

网友C(2021-03-19):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式:
第1种,通过CIW-->Options-->Fonts...选项,你所提的libManager中的文字,应该是对应label栏字 ...

这个只能改CIW里面的字体啊。libManager中的字体没法改啊    labbel后面没有大小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改CIW里面的字体啊。libManager中的字体没法改啊    labbel后面没有大小修改
...

61版本(含)以上,LibManager上字体也是跟着变化的。

网友:
我这不变

网友D(2021-05-07):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式:
第1种,通过CIW-->Options-->Fonts...选项,你所提的libManager中的文字,应该是对应label栏字 ...

你好,我用第二种方法后界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框内的文字跑到框外了。

网友(2021-10-28):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式:
第1种,通过CIW-->Options-->Fonts...选项,你所提的libManager中的文字,应该是对应label栏字 ...

管用!不过拼写错了,应该是“size”,各位注意一下,哈哈哈哈,新换的4k显示器终于舒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用第二种方法后界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框内的文字跑到框外了。
...

我也刚发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输入hiSetFont之后就出现了这个窗口
调整之后发现,菜单栏上的字体、仿真信息的那些字体大小还是没有变 ...

现在知道怎么改library里面字体大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用第二种方法后界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框内的文字跑到框外了。
...

解决了吗,怎么改的?

网友F(2022-01-27):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nt("text" ?name "Open Sans" ?size 1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发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F: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 ...

用了一下确实可以,thanks。

网友:
其实目前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用hiset命令会导致很多字叠在一起,可以尝试降低显示器的分辨率。

网友(2022-03-28):
引用 网友F: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 ...

您好,请问这个DRC界面的字体怎么修改呀,我按照您的方法把其他界面的字体都可以修改,但是DRC的结果这里的字体还是修改不了

网友: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8);注意双引号后面得用空格符隔开。

网友(2022-04-29):
可行,眼睛终于舒服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 ...

有用的谢谢

网友G(2023-12-03):
引用 网友F: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 ...

你好,请问窗口无法自适应的调整大小,这个问题咋解决啊?

网友(2024-03-21):
引用 楼主:
我输入hiSetFont之后就出现了这个窗口
调整之后发现,菜单栏上的字体、仿真信息的那些字体大小还是没有变 ...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 ...

真是太棒了,字体终于变大了,谢谢!

网友(2024-09-08):
在.cdsinit 中添加这几句话: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nt("text" ?name "Open Sans" ?size 16)

网友(2025-01-13):
引用 网友A:
哪部分的字体?仿真图形界面的话在cdsenv里面可以调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cdsenv的什么语句呢

网友:
Virtuoso@6.1.7-64b的那个CIW命令窗口下输入如下指令
hiSetFont("label" ?size 18)
hiSetFont("ciw" ?size 20)
hiSetFont("text" ?size 16)

网友(2025-10-31):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窗口无法自适应的调整大小,这个问题咋解决啊?

请问这个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