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射频开关怎么仿真插入损耗等指标?

楼主(2020-04-03):
怎么用virtuoso仿真cmos工艺射频开关的插入损耗等参数指标?

网友A:
analogLib/Port 50ohm SP 仿真, S12 或者S21 就是IL,S11/S22是RL。

实际的IL和端口的阻抗有关系,天线一般就是50ohm。但另一端一般不是。不过你也刚入门就用50ohm吧

网友B:
建模,然后仿真求得。

网友:
加PORT仿真

楼主:
您好,多谢您的回复!我刚刚接触射频仿真这块,请问能说的详细点吗?我直接用正弦信号源加大信号做trans仿真可以吗?用Port仿真是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模,然后仿真求得。

电路我依照论文搭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进行指标的仿真。我需要设置信号源匹配方式吗?输出端我是直接开路还是一个阻抗?多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的是,开关是你自己设计,还是别人已经设计好的,你得有设计图包含PDK这些文件,再仿真,求得。电路你搭出来是指SCH 还是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的是,开关是你自己设计,还是别人已经设计好的,你得有设计图包含PDK这些文件,再仿真,求 ...

现在搭建的原理图,想先进行前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的是,开关是你自己设计,还是别人已经设计好的,你得有设计图包含PDK这些文件,再仿真,求 ...

之前学习过运放的设计,全流程都涉及过,ac、trans这些简单的仿真都做过。这次在做射频开关相关的内容,想问一下插入损耗具体怎么仿真。感觉开关的输入输出要涉及阻抗匹配,所以想知道具体改如何进行信号源的设置以及仿真参数的设置。

网友C:
输入输出各加一个port,端口阻抗设置好,S21就是插损

网友D:
同9楼,做sp分析。
但这个插损就是前后接50ohm负载的插损吧,如果应用时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不是这个插损了。
虽然我做了一个但还不大懂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各加一个port,端口阻抗设置好,S21就是插损

您好!我前两天查资料看到Cadence仿真功放的官方教程。其中用到了PSS仿真,也是先两端加Port设置阻抗,最后输出可以选择Power Gain,能输出一个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的比值,请问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9楼,做sp分析。
但这个插损就是前后接50ohm负载的插损吧,如果应用时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不是这个插损了。
...

您好,我看了S参数仿真的一些教程,S参数仿真是小信号的分析吗?射频开关TX端到天线端的插入损耗是不是大信号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Lib/Port 50ohm SP 仿真, S12 或者S21 就是IL,S11/S22是RL。

实际的IL和端口的阻抗有关系,天线一 ...

嗯嗯 多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个疑问,插入损耗和输入信号的功率有关系吗,感觉S参数仿真只能得到特定频率下的损耗数值,就像传递函数一样。那实际的损耗会随着输入信号的功率的大小变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多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个疑问,插入损耗和输入信号的功率有关系吗,感觉S参数仿真只能得到特定频率下 ...

sp仿真是基于DC的小信号仿真,pss仿真属于大信号仿真,可以认为输入功率无穷小的情况下两个仿真结果是相同的。

网友E(2020-05-14):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各加一个port,端口阻抗设置好,S21就是插损

请问S参数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情况下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S参数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情况下的呢

S参数是小信号,如果你想仿大信号下的开关插损,那就用hb来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S参数是小信号,如果你想仿大信号下的开关插损,那就用hb来跑

好,谢谢

网友(2020-09-13):
引用 楼主:
嗯嗯 多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个疑问,插入损耗和输入信号的功率有关系吗,感觉S参数仿真只能得到特定频率下 ...

信号大小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损耗。开关都有个指标P0.1dB, 0.1dB压缩点。信号比它大,损耗就比小信号情况下多了至少0.1dB。

网友F(2021-04-13):
楼主也是做开关吗,我也在做射频开关,刚开始做,可以一起交流呀,和楼主情况差不多,单刀双掷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也是做开关吗,我也在做射频开关,刚开始做,可以一起交流呀,和楼主情况差不多,单刀双掷开关。 ...

可以的!微信交流也可以,liushuyu917

网友(2024-04-24):
用的CMOS的啥工艺?30dBm的话,能否用cmos?

网友(2025-10-31):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微信交流也可以,liushuyu917

前辈您好!我最近也在做射频开关,我想请教您关于开关管的跨压用cadence怎么进行仿真测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