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改变label名字里的<>为[]的小脚本

楼主(2020-04-03):
在IC5141 layout编辑里,想批量改变label名字里的<>为[]时,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命令来完成这个任务,本人自己就写了这个小脚本来实现这个功能,今天上传于大家共享。1.load这个脚本,2选中想改的label,3执行命令,就这三步就可以了。

391 Bytes, 下载次数: 32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l改变label里的<>为[]

网友A:
virtuoso怎么识别[]的总线呀?今天遇到的问题是不能识别[],只能识别<>。有什么选项能切换吗?软件版本是IC617

网友:
在617中,可以stream out,stream in gds操作来更改()[],有个选项可以修改的。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A:
virtuoso怎么识别[]的总线呀?今天遇到的问题是不能识别[],只能识别。有什么选项能切换吗?软件版本是IC61 ...

匹配左边方括号 "[" 需要加 反斜杠 "\",右边方括号不需要加,像这样"\[]"

\   Allows characters [, *, and \ to be treated literally.

网友:
其实可以这样子修改的:
例如把C<0> K<1> H<2>改成C【0】 K【1】 H【2】,可以利用查找替换的功能执行*<*>* replace *[*]*,51的不清楚,61开始的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B(2020-06-08):
可以在lvs command file 中添加一句话,LAYOUT RENAME TEXT "/\\[/</g" "/\\]/>/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lvs command file 中添加一句话,LAYOUT RENAME TEXT "/\\[//g"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2-07-06):
您好,请问把[]转<>可以直接用这个改吗?为啥我改了没用呀

网友(2022-08-15):
在文件中加了这句 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把[]转可以直接用这个改吗?为啥我改了没用呀

新人得我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的有没有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把[]转可以直接用这个改吗?为啥我改了没用呀

今天重新看了下,发现了其实在前面留言有提到。
可以这么操作:search *\【*】*,replace *<*>*
就可以把【】,换成<>了

网友E(2025-03-27):
引用 网友D:
今天重新看了下,发现了其实在前面留言有提到。
可以这么操作:search *\【*】*,replace **
就可以把【】 ...

请问这是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具体怎么操作呢

默认SHIFT+S,Find/Replace 填写你要替换的  \
  • ,replace <*>。
  • 回复 支持 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默认SHIFT+S,Find/Replace 填写你要替换的  \
  • ,replace 。

  • 你好,search里面是填写需要替换的text,那替换的text是填写在哪里呢,replace里面我好像没有看到哪里可以填写,我的virtuoso版本是617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search里面是填写需要替换的text,那替换的text是填写在哪里呢,replace里面我好像没有看到哪里可以 ...

    Search for  选择 label 你看看,你可能选择的是label or text display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earch for  选择 label 你看看,你可能选择的是label or text display吧

    我已经替换成功了,但是好像只能一个一个替换,请问你有成功替换过多个label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替换成功了,但是好像只能一个一个替换,请问你有成功替换过多个label吗 ...

    用通配符*,Replace Al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通配符*,Replace All

    我已经成功批量替换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