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gic_0需要设置约束ideal_network吗

楼主(2020-04-04):
我看到综合的时候有这样的约束:
对于所有mem cell的SD(shutdown)和SLP(sleep) pin,对其set_ideal_network和set_case_analysis。
而有的mem cell的SD和SLP直接接0了,这导致最后的sdc中包含了set_ideal_network [get_pins {xxxx/\\*\\*logic_0\\*\\*}]和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ins {xxxx/\\*\\*logic_0\\*\\*}]
set_case_analysis肯定是没有用的,那么set_ideal_network呢?会对logic_0有什么影响吗?
rtl和约束都是其他人写的,我也不明白他之前为啥要这样写。。。

网友A:
set_case_analysis 不会改变电路结构,只作用域STA。换句话说,rtl tie 0后,综合出来就是0。如果你set_case_analysis 1,STA时会按1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ase_analysis 不会改变电路结构,只作用域STA。换句话说,rtl tie 0后,综合出来就是0。如果你set_cas ...

是的,那set_ideal_network呢,我主要担心这个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