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V电压一接运放供电管脚就拉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04):
如图,买了一个DC-DC转+-12V电压模块给运放供电,
发现当电压模块空载时输出+-12V正常,一接运放供电管脚+VS,-VS就拉低为2V多

接运放

接运放

不接运放

不接运放

楼主:
图上三列排针是我在运放没输出后为了测试,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而接的,红表笔是12V,红色下面一排是-12V,黑表笔是GND,还有我发现不仅是+-12V变低,给DC-DC电压模块供电的纽扣电池电压也从8.9V降到2.4V(我的DC-DC模块工作电压是3.3-11V),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呢,怎么解决

楼主:
球求各位大佬

网友A:
有可能是DC-DC  模块功率太小,带不动,你仔细看看参数,在多少V下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DC-DC  模块功率太小,带不动,你仔细看看参数,在多少V下电流是多少? ...

如果功率太小,该怎么解决呢,是不是在接运放供电管脚前加个大电阻或者电容,我看DCDC模块写的驱动电流150mA,但评论有人说远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DC-DC  模块功率太小,带不动,你仔细看看参数,在多少V下电流是多少? ...

我试着在运放供电端口处并个0.1uF的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并电容没用啊,并电容是滤波的,你看DCDC 最大输出电流大小,和 运放的工作电流,DCDC 是否带得动

网友A:
带不动就只有换DCDC,你是新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不动就只有换DCDC,你是新手吧?

请问怎么提高带负载能力呢

网友:
樓主你可以在DCDC的輸出接個可變電阻,試試看你這顆IC最大可輸出的電流,如果真小於你OP需要的電流,就只能換顆電流更大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