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eco timing report 中 & 的含义

楼主(2020-04-04):
如图所示,选中的&符表示这个cell的delay是0.108,并且是反标的。但实际这个cell是eco时候增加的,为什么cell  delay会是反标的?

网友A:
&好像代表从sdf反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代表从sdf反标的

* 是sdf 反标

网友:
&  RC network back-annotation
*  SDF back-annotation
你是用spef等反标的吧,
你这个eco cell的反标,估计是pt按照cell以及cell后面的RC电路算出来的一个估计值

网友B(2025-11-03):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pt report_timing  man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