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跑LVS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0-04-04):
第一次跑反相器LVS,结果出现的好像是端口不匹配的问题  ,但是我在layout上已经添加了label,下面是我的layout图和原理图   ,加label的时候金属层也选对了,想问问论坛里的大神是什么原因?

楼主:
希望论坛里的大神帮帮忙,指导指导

楼主:
有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吗?:lol

网友A:
看报错,说明lvs没有认出你打的VDD/GND这些pin,而且layout中抽取出来的网表丢失了port信息。
按这个方式去debug:
1)打Pin的layer是否用对,一般要求用对应得metal层或metal txt层去打;
2)pin是否是打在顶层cell上,一般要求打在顶层;
3)如果前面两步都没问题,那在lvs中加上下面几个申明: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PORTS NO

4) 如果还不行,那只能说有可能是lvs deck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报错,说明lvs没有认出你打的VDD/GND这些pin,而且layout中抽取出来的网表丢失了port信息。
按这个方式去 ...

十分感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B:
N管明显没按电路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N管明显没按电路来画

您好,能不能麻烦您详细说一下?新手第一次画不太懂

楼主:
已经解决,多谢各位大神的帮忙

网友C(2021-07-0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多谢各位大神的帮忙

请问一下,这个端口匹配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小白在线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端口匹配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小白在线求助

打label的时候没打对

网友:
pin生成的不对,没有label

网友(2021-10-27):
引用 楼主:
打label的时候没打对

请问下label怎么才算正确的打呢,我跟你也是一样的报错,用label十字中心对准metal ,选择的层是metal pin(tsmc18rf工艺)

网友:
我目前使用过的工艺打label都是用M1 TEXT或M2 TEXT,只有一个65nm的工艺需要使用金属drawing层打标签

网友:
层没用对,很明显你的label是用的金属层而不是金属的text层

网友(2022-05-17):
引用 楼主:
打label的时候没打对

你好  请问您了解tsmc18rf的label层吗?  我试了几个都不对

网友(2022-10-31):
引用 楼主:
打label的时候没打对

是打的层不对吗

网友D(2023-12-19):
只打label,不打pin可以过lv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打label,不打pin可以过lvs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