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做的大神,1st MDAC出来的数据这样做fft处理对不对

楼主(2020-04-04):
想问下我做的第一级mdac,输出数据为图所示,我进行了sample处理然后在做dft分析,结果只有19db.想知道是我处理的不对,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结果这样很正常,因为单独一级MDAC位数太少了,量化误差不能近似看作随机噪声,有谐波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这样很正常,因为单独一级MDAC位数太少了,量化误差不能近似看作随机噪声,有谐波也正常 ...

是的,多采几个点会好点。但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我满摆幅输入的时候做fft,输入频率处频谱应该是0db;但是当我减小输入摆幅时,输入频率处频谱就变成-21db了。这个怎么解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