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verdi 破解之后无法启动verdi

楼主(2020-04-04):
现象:vcs,verdi启动如下提示,dve启动正常
虚拟机为centos7.7版本
我是将软件安装包置于/mnt/hgfs/xx(该目录是windows和虚拟机共享文件夹)看到一篇帖子说可能有影响不太确定,还请各路大神指教

VCS MX compilation command help:
   (1) Unified use model for all design topologies :
       vcs [libname.]<Top Module_Or_Entity_Or_Config> [compile opts]

   (2) Two step use model for pure verilog design only :
       vcs <source_files> [compile opts]

   where frequently used [compile opts] are,
      [-debug][-debug_access+all][-o <log_file_name>][+rad][-cm][-sdf][-P <pli tab>]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use model (1), Please refer chapter [4] in VCS MX User Guide or
       About the use model (2), Please refer chapter [3] in VCS User Guide or
       Type vcs -help
[zbw@zbw 2016]$ verdi
bash: verdi: command not found...

~/.bashrc配置如下:

1 # .bashrc
  2 #dve
  3 export PATH=$PATH:/eda/vcs2016/gui/dve/bin
  4 alias dve="dve -full64"
  5
  6 #VCS
  7 export PATH=$PATH:/eda/vcs2016/bin
  8 export VCS_HOME=/eda/vcs2016
  9 alias vcs="vcs"
10 #VERDI
11 export PATH=$PATH:/eda/vcs2016/bin
12 export VERDI_HOME=/eda/verdi2016
13 alias verdi="verdi"
14
15 #LICENCE
16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zbw
17 alias lmg_vcs="lmgrd -c /eda/vcs2016/license/Synopsys.dat"
18
19 #scl
20 export PATH=$PATH:/eda/scl_11/amd64/bin
21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22

网友A:
verdi没有像vcs那样加到环境变量的PATH里面。
export PATH=$PATH:verdi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di没有像vcs那样加到环境变量的PATH里面。
export PATH=$PATH:verdi_path

多谢,低级错误,哈哈

网友(2020-08-13):
License 如何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