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关于减法电路的输出共模电平吗

楼主(2020-04-05):
大家好,希望请教一下关于减法器的输出共模电平的疑惑;
timg?image&quality=80&size=b9999_10000&sec=1586026928770&di=f870b4d137f75e37e4c027ba779155b9&imgtype=0&src=http%3A%2F%2Fimg1.imgtn.bdimg.com%2Fit%2Fu%3D2839162346%2C130728621%26fm%3D214%26gp%3D0.jpg

    如果我想得到 现有的两个信号Vi1和Vi2相减后的信号,比如Vi2=1.01和Vi1=0.99,我希望得到他们的差值0.02V,使用类似于如图所示的减法电路,会因为输出电压Vo太低而导致运放不能正常工作吗?
    如果我希望在输出差值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共模电平,例如输出0.02V+1V=1.02V这样,请问如何才能实现呢?
    还望各位大佬能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先算共模,再算差模,看着像MTK的入职虚拟项目啊

网友B:
这功能很好实现啊!
1.你要先计算共模,确保电路工作状态正常。也就是你说的Vo太低,此时运放工作状态大部分是不对的,电路肯定不对的。
2.电路的差模输出的是与Vi1-Vi2有关你能理解,其实R3输入的电压也是Vo的直流电压。你可以推导一下电路完整的计算公式。下面我给你简单写了一下。
Vo=VDC+(Vi1-Vi2)*Av
VDC就是R3的输入
Av就是当你R1~4匹配良好的时候,Av=R4/R1=R3/R2(@R4=R3;R1=R2)
上述只是进行的简单计算,省略了一些较小的项,同时还要考虑电路噪声,失调。
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能很好实现啊!
1.你要先计算共模,确保电路工作状态正常。也就是你说的Vo太低,此时运放工作状态大部 ...

    您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不过我还有一个小疑惑,我将电阻R3下方的电势换成了一个参考电压Vref,如下图所示,但是这样计算出来的输出电压似乎是以Vref为共模电平,和您提到的R3的接入电平作为共模电平有一点点出入,可以麻烦您再看一下吗?

    另外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请问这里的R1-R4在实际的电路中 通常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呀?是直接用电阻 或者用线性区的MOS管替代吗?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算共模,再算差模,看着像MTK的入职虚拟项目啊

哈哈这个只是我的毕业设计的相关电路
不过很巧的是 真的马上要入职MTK了诶!哈哈哈您也是MTK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不过我还有一个小疑惑,我将电阻R3下方的电势换成了一个参考电压Vref, ...

我说的R3的电压作为输入电平就是你图中的这种接法,没得问题。
R1~R4在实际电路中电阻居多,因为这四个电阻需要非非常好的匹配,工作在线性区的mos没有电阻的匹配好做。
你可以将R1~R4当做不同的电阻,再计算一遍输出。这样得到的结果就可以把电阻失配考虑进去。以及每一个电阻值的变化对输出的影响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R3的电压作为输入电平就是你图中的这种接法,没得问题。
R1~R4在实际电路中电阻居多,因为这四个电 ...

好的,您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只是我的毕业设计的相关电路
不过很巧的是 真的马上要入职MTK了诶!哈哈哈您也是MTK的吗?
...

哈哈,前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前公司了

哈哈哈前辈觉得在MTK工作怎么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