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关于nand flash控制器中CPU传过来的指令问题

楼主(2020-04-05):
nand flash控制器要进行读写或者擦除操作需要cpu传输指令,然后对该指令进行译码,看到一篇文章这么说。而nand flash控制器要进行这些操作也要向flash发送一些指令,比如说写操作要向flash发送80H和D0H,cpu发送给控制器的指令和控制器发送给flash 的是一样的吗?还是两者不一样,要先对CPU的指令先进行译码然后对应flash 控制器的各个操作,对应之后控制器再发指令给flash

网友:
兄弟,请问你解决了这个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0-05-07):
一般情况下是不一样的,也没必要一样,这取决于CPU处理命令的方式。
发给CPU的可以是任意编码的命令方式,只要包括(读/写,地址,数据量)等基本信息即可。
发给NAND的必须严格按照NAND的规格(相应的编码和时序),命令方式是固定的。

网友(2020-06-09):
控制器的作用,就是把CPU的控制指令译码成FLASH格式的指令,干的就是一个翻译的活,说白了就是命令的时序格式转换。

网友:
当然不一样,CPU发过来的是各家自定义的

网友(2020-09-10):
flash—controller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译码器的作用,将CPU的擦除指令,翻译成flash的时序格式,至于指令内容是什么,需要看flash的datasheet

网友:
当然不一样,内部指令都是自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