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sv中@敏感列表中引入iff(...)的采样问题

楼主(2020-04-05):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1,sv中对于@敏感事件引入的这个iff(expression)判断,是采样的当前事件发生时的变量来计算的表达式吗?比如下面这句代码含义就是:每当时钟上升沿到来且同时reset等于0,always块中语句才可以执行

always @(posedge clk iff reset == 0)  ...

2,那么要是我像下面一样定义了一个时钟块cb_mon,此时iff进行判断时,也会是基于我的时钟块定义好的偏移先前采样变量值来计算的了?

  // Advance clock
  @(vif.cb_mon iff (vif.cb_mon.psel === 1'b1 && vif.cb_mon.penable === 1'b0));
  trans_collected = apb_transfer::type_id::create("trans_collected");

网友:
是时钟沿时刻前面一点的值

网友:
准备学UVM了,了解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