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里怎么给电源环开槽?

楼主(2020-04-05):
请问一下,如果innovus里要画很宽的电源环,20um以上的,显然超过了DRC范围,要怎么给它开槽呢?

难道要导入到virtuoso后手动开槽?

还是干脆多画几圈?多画几圈的画怎么把这几圈连起来呢?不用手动画吧,有没有自动的方法?

网友A:
add_ring有个use_wire_group设置成1,就行了。工具会自动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_ring有个use_wire_group设置成1,就行了。工具会自动连上

谢谢你,真的有效,但好像wire number不是设成1吧,是设成多少,就有多少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_ring有个use_wire_group设置成1,就行了。工具会自动连上

哦,use_wire_group 设成1,use_wire_group_bits设成更大的数,,
addRing -skip_via_on_wire_shape Noshape -use_wire_group_bits 4 -skip_via_on_pin Standardcell -stacked_via_top_layer ME8 -use_wire_group 1 -type core_rings -jog_distance 0.07 -threshold 0.07 -nets {VDD VSS} -follow core -stacked_via_bottom_layer ME1 -layer {bottom ME8 top ME8 right ME7 left ME7} -width 4.2 -spacing 4.2 -offset 0.98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use_wire_group 设成1,use_wire_group_bits设成更大的数,,
addRing -skip_via_on_wire_shape Nosh ...

是的,gui界面里面也有这个选项的,具体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