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terminal 用crtl+alt+T new tab 当前目录

楼主(2020-04-05):
centos terminal ,在/home/users/test 用crtl+alt+T new tab,默认新建窗口的目录是 home 目录,怎么设置能让新窗口是在/home/users/test。

网友A:
gconftool-2 --direct --config-source xml:readwrite:/etc/gconf/gconf.xml.defaults --set --type=bool /apps/nautilus-open-terminal/desktop_opens_home_dir true

网友:
tcsh下面都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其他大神怎么解决的,感觉好像是RHEL7系列的问题,直接设置快捷键都没有用。
我现在用的是命令,这个是可以的
gnome-terminal --tab --active打开新标签
gnome-terminal --window --active打开新窗口
自己可以在home目录下面的.tcshrc文件里面用alias指定两个别名,比如t打开新标签,w打开新窗口,这样会在当前窗口留下一个命令。
希望对你有用,如果你找到更好的办法了,麻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onftool-2 --direct --config-source xml:readwrite:/etc/gconf/gconf.xml.defaults --set --type=bool / ...

  我直接重装centos系统了,也不知道时什么原因导致的,你这个我也没有尝试,但看着很专业,积分给你

网友(2024-06-01):
引用 网友A:
gconftool-2 --direct --config-source xml:readwrite:/etc/gconf/gconf.xml.defaults --set --type=bool / ...

请问,这是要安装一个插件么?好像新系统可以,不知道改了什么,就默认到hom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