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tessent怎么看chaintest的覆盖率

楼主(2020-04-05):
我用mentor的tessent加了dft和edt,除了scan相关的引脚,其它引脚不能设定值,所以最后只能通过scan相关引脚灌信号。但是工具产生pattern时产生的有scan的pattern(除scan引脚外其它引脚也在灌激励)和chain的pattern(除scan引脚外的其它引脚都是x值),覆盖率也是一起算的。现在我想知道怎么看chain pattern的覆盖率。
大神请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也在用tessent做DFT 加个好友讨论?

网友(2020-08-06):
chain test一般只是用于检查scan chain的完好性,中间并不会有capture cycle。并不会算覆盖率的哈。scan test才是真正做fault detection的,才能真正反映覆盖率的。

网友:
做完DRC檢查後其實就可以寫出chain test的pattern

网友:
然後你再重新把chain test pattern讀進來做fault sim就可以看出chain test pattern的覆蓋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