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特征频率fT的疑问

楼主(2020-04-05):
之前一直在用ADS做设计,仿真晶体管ft的时候思路比较简单:仿真s参数,然后转换得到h21,当h21=0dB时对应的频率即为ft。最近学习使用cadence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仿真,得到ft大概为65G作用,如下图。但是在这个偏置条件下,当我打印晶体管工作点的Results,发现晶体管还有一个ft=40G左右。这里就比较疑惑了,模型差别不会这么大。所以请教一下大家,这两种方法得到的ft哪一个更准确呢?存在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谢谢。下面附图仿真结果和原理图

网友:
你的testbench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网友A(2021-02-21):
您好!请问一下截止频率和特政频率的定义是什么?它们有啥区别?有仿真Ft的资料可以发一下吗,看不太懂上图中的内容。谢谢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一下截止频率和特政频率的定义是什么?它们有啥区别?有仿真Ft的资料可以发一下吗,看不太懂上图中的 ...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章习题2.13提到了特征频率FT的定义为:源和漏交流接地时,器件的小信号电流增益下降为1的频率。

网友(2021-11-08):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问问您现在知道了吗?方便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