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E在SOC系统上的验证问题

楼主(2020-04-05):
求助,Synopsys PCIE 的VIP能不能移植到SOC验证平台上啊。

网友A:
当然能,无论你是vmt的vip还是svt的都可以!用起来不要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无论你是vmt的vip还是svt的都可以!用起来不要太方便

这个好难啊, 我用的svt ,困扰了好久啊, 不知道怎么入手。 我的SOC验证平台是uvm , , vip 环境好像是有它特定的配置才能跑起来, 我试着移植, 我发现根本就跑不起来, 直接挂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难啊, 我用的svt ,困扰了好久啊, 不知道怎么入手。 我的SOC验证平台是uvm , , vip 环境好像是 ...

看你的ltssm状态对没有,link使能没有,如果是memory访问确认memory space使能没有,两边是否同时是scrambling或者dis-scrambling。你的phy输出pclk,输出pclk频率对不对。如果是rc简单读写ep内存,iatu设置对没有。

楼主:
看了一周的手册,终于明白些了,

网友:
仔细读读ip和vip的手册,ip重点看下寄存器的用法,搭配pcie的协议一起;vip重点看下手册中的示例代码,常用的那些系统函数,刚开始肯定困难,积累些经验就好了。

楼主:
跪拜大佬啊!!!!

网友(2021-08-09):
可以的,就是移植起来比较麻烦。DE 和DV 通力合作会更有效率。

网友(2021-11-18):
这个不说难,肯定不简单吧,会了就是加分项啊

网友(2023-07-07):
请问各位,vip的手册在哪儿找呀?我生成的VIP只有readme,生成的例子可以跑起来,doc文件夹里是空的呀?

网友:
大佬们在验证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VIP_EP  RX上没有接收到EIOS,但是eios_detected信号置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