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根据仿真netlist生成的vpd文件做power分析

楼主(2020-04-06):
   我power分析小白一个,现在有用netlist生成的vpd文件,需要用这个文件做power分析。查了下教程,有个power compiler的工具可以做power分析,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下?

还有, 我看做power分析都需要vcd文件,所以就用vpd2vcd来把vpd文件转成vcd文件。
可是一个8G左右的vpd文件转了大概120多G还没有完成,这个是转的有问题吗?我用的下面命令转的:
     vpd2vcd -full64 inter.vpd inter.vcd

网友:
直接生成VCD波形文件就行,VCD是verilog 标准格式的波形文件,你可以只dump某一段时间(比如仿真过程中有效的200ns时间段)的波形用于power分析, 可以使用dumpoff,dumpon来dump一段时间的波形,然后跑PTPX 分析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