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电路仿真

楼主(2020-04-06):
有大佬知道栅压自举栅源电压的这个波形是什么问题吗,请指点一下,电路图贴上了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你是用vpulse仿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vpulse仿真的吗

好像是vsin

网友(2023-11-13):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08):
没加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