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将DC生成后的网表转化为virtuoso能跑的网表?

楼主(2020-04-06):
我用verilog写了一个加法器,让后通过DC编译后得到了门级网表,如下图所示。
现在想将它转化为virtuoso能跑的晶体管级网表,请问各位该怎么做啊?
尝试用过v2lvs但是没有成功。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要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我的v2lvs设置如下:
输入的verilog文件为得到的门级网表。该网表是用DC的top level生成的,v2lvs的top cell就选择的是该门级网表。

SPICE library file选择的下图文件
具体也不知道选哪一个,两个都分别选了试试,发现都不行。会有Warning: No BUSDELIMITER statement

网友:
试试virtuoso菜单-file-import-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