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7 破解cadence

楼主(2020-04-06):
我按照论坛提供的方法给centos7上的破解cadence Ic617,patch换着装了好几个,license.dat也装了,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查论坛解决是因为没有patch?不懂……虚心求教,希望有大佬解答呀

启动cadence遇到的错误

启动cadence遇到的错误

网友A:
不要瞎折腾, 用虚拟机吧。 还有, 先去学学linux , 你这是连爬都不会就想跑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人敲“. .chmod”这种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瞎折腾, 用虚拟机吧。 还有, 先去学学linux , 你这是连爬都不会就想跑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人敲“. . ...

那个是手残打错了,本来要敲. .bashrc,,结果不小心按了箭头

网友:
你觉得“. .bashrc“ 是对的? 有这种命令方式? 知道这条命令什么意思吗?

网友:
你在哪学来的这种命令

网友:
好吧。学到了, 没用过bash, 没想到bash还有这种用法。

网友:
你如果参考的这个教程,那估计问题多多。首先,安装EDA工具需要很多基础的lib,你需要先安装完成,然后才可能顺利运行。论坛里有比较好的教程,先把该安装的东西安装好,应该就没事了。另外,这种错误首先应该百度或者google,常见的,应该搜得到解决方法。

网友:
还是先学习一下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