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ynopsys installer安装问题

楼主(2020-04-06):
linux小白,今天安装synopsys installer,就一开始几步在输入./setup.sh的时候提示Command not found,执行权限我都是给了的,是缺少什么依赖吗还是哪里需要配置,我是ubuntu18.04的系统,仿真环境好几天没装成很着急,希望大神帮帮忙

网友A:
linux对中间有空格的文件名、目录名不太友好,这是windows的习惯;建议加中横线或下横线连起来,再试试。
就是那个synopsys installer,改成synopsys_installer试试

楼主:
不对,现在是提示permission denied,可我明明是可执行的呀

网友:
切换至超级用户试一下,installer只是一个执行器,并不影响什么

网友:
呃...仔细看提示啊,应该是不建议用root权限安装,如果需要root权限,加install_as_root选项?好像是这个,你看看?

网友:
解决了么

网友(点评):
还没呢,在上班晚上回去试一下前几位说的

网友:
Ubuntu18的库都太新了

网友:
上个截图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apt-get install csh
就好了

网友B:
楼上都在瞎扯,直接 chmod 777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在瞎扯,直接 chmod 777 ./*

大哥 你的方法我也试过了 楼上的方法好像都不行 我截了张图在前面 有空的话你可否帮忙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ux对中间有空格的文件名、目录名不太友好,这是windows的习惯;建议加中横线或下横线连起来,再试试。
...

试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显示的是command not found。
修改方法,mv “synopsys installer” synopsys_installer

网友:
你这文件是连接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个论坛还是高手多 以后会常来逛的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看2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