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L转schematic生成的symbol问题

楼主(2020-04-07):
大佬们,我今天按照网上的教程将CDL转换成schematic了。但是生成的晶体管全都是长方形,而不是器件库里面的那种图形。请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转换成器件库的那种symbol吗?

网友:
自己先画好symbol 再导入cdl

网友:
设置器件库为参考库

楼主:
大佬们,有实例吗?

网友(2024-01-11):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