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几十个管子匹配问题

楼主(2020-04-07):
这个电流镜有几十个管子,需要匹配放在一起吗?还是说可以不用放在一起。放在一起的话连线就会很不好连。

网友A:
镜像电流源的管子一般都需要放一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电流源的管子一般都需要放一起的吧!

放在一起是为了刻蚀的环境相同吗?

网友:
要看对于匹配的要求程度吧。如果对电流匹配有要求,就要尽量放在一起,甚至要在靠近边缘的地方增加dummy。如果对于电流匹配没有要求,那么不放在一起也没关系。

网友:
如果匹配的要求比较高,就全都放在一起,保证环境一致,最好在加dummy,防止边缘被过刻。

网友:
电流镜匹配要放在一起吧

网友B:
如果m值都是2的倍数,放到一起可以漏端公用,减小面积利于匹配,如果是单数,没法共用,你这个设计看起来对匹配的要求也不是太高,不放一起也影响不大。

网友:
最好放在一起,这样可以使电流镜有更好的比例关系,要求高的可能要中心对称,两端加Dummy等.

网友:
尽量放得方正一点,虽然一般不会这么做

网友:
一般要放一起 电流源放在中间 其他放两边 太长了可以放几排 两边再加dummy
我也才学没多久

网友C(2022-08-29):
引用 网友B:
如果m值都是2的倍数,放到一起可以漏端公用,减小面积利于匹配,如果是单数,没法共用,你这个设计看起来对 ...

小白想问,怎么看匹配要求高不高

网友:
放一起吧,被拷贝的管子放中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白想问,怎么看匹配要求高不高

问designer 啊

网友(2022-10-17):
引用 网友D:
问designer 啊

确实,问电路更快

网友:
這必須擺一起,且必須擺的方正,切記勿長方形,最完美是上下左右最外圈加上dummy

网友(2023-12-25):
大面积电流镜电源网络布局密一点,不然ir-drop会让每一路的电流差距很大

网友:
匹配,dummy都要加,主路放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