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求和型带隙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0-04-07):
电流求和型带隙基准,stb仿真出来的结果环路增益是负的,傻了;猜测可能是以下问题:
1、运放稳定性不足-把补偿电容调大满足60°PM后整体增益还是负值;
2、带隙正反馈/负反馈=0.52,没有小于0.5,但是整体负反馈应该不影响增益的吧。

stb仿真曲线

stb仿真曲线

网友A:
运放的正负端确定没有接错位置?

网友A:
增益是负值没有放大作用,负反馈不会影响stb仿真的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正负端确定没有接错位置?

我将正负端交换了尝试,正的环路增益就出来了,虽然相位裕度看不懂····
问题是,我原来的接法(运放正输入端接电阻和N个双极型晶体管的串联)就是按照Banba低电压结构接的,这样接仿出来的正反馈小于负反馈(使整个带隙呈现负反馈)
交换之后,正反馈大于负反馈··蒙圈了。

1.2NBGP_PN_stb

1.2NBGP_PN_stb

1.2NBGP_PN_FB

1.2NBGP_PN_FB

网友:
额,我怎么觉得图片的正负没接错

网友:
stb测试点位置加错了。

网友:
vout的label应该打在iprobe下面,测试点不对。

楼主:
vout的label应该打在iprobe下面,测试点不对。

stb测试点位置加错了。

按照二位的回复,修改了测试点位置,环路增益是正的,相位裕度从180°开始下降这一点也和之前的不一样;十分感谢
有个问题:iprobe元件的接入要求有文献可循吗?不理解stb的仿真原理。

PS:按照这个stb仿真的连接,交换运放正负端对stb仿真所得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是没有影响的,惊了

PM&Gain

PM&Gain

1.2BGP_stb_connect

1.2BGP_stb_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是负值没有放大作用,负反馈不会影响stb仿真的环路增益

增益是负值不是表示放大系数是小数吗?如果回到运放输入的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比如0.5(负)>0.2(正),那么运放输入是减小的,整个回路处于负反馈,我是这样理解的;
修改了label之后重新仿真结果显示就正常了,然后运放正负接入交换不影响结果,这个是不是你所说的“负反馈不会影响环路增益?”

网友B:
运放位置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位置接错

接错是指输入端?附了Banba论文的结构

Banba_BGP

Banba_BGP

网友C:
引用 楼主:
vout的label应该打在iprobe下面,测试点不对。

stb测试点位置加错了。

运放的偏置电流不建议按照你的图示来取,应该单独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偏置电流不建议按照你的图示来取,应该单独产生。

谢谢提醒,β倍增电路可以采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