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tch up

楼主(2020-04-07):
我是才学习layout,想问问在防止latch up时为什么加Guard ring和Sub contact和well contact靠近source,就会减少Rwell和Rsub

网友A:
加ring减少寄生三极管的额 触发,靠近是减小latch up回路中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ring减少寄生三极管的额 触发,靠近是减小latch up回路中的电阻值

靠近为什么就会减少回路中的电阻值。

网友:
距离短了电阻就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近为什么就会减少回路中的电阻值。

举个简单例子你的管子是要接到衬底吧?当你衬底离管子近了电阻不小么?

网友:
建议先了解Latch-UP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