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DMA原理

楼主(2020-04-07):
       现在需要设计了这样一个系统,请高手指导!不胜感激
       (看了一两个月的PCIE,对DMA的原理还是有点模糊的感觉,尤其是PCIE设备向上位机主动发起DMA传输,请大神不吝赐教!!)
          我的设计:
                       背景:小弟我需要在XILINX的FPGA上实现一个简单的DMA功能,芯片为ULSTRASCALE系列
                        实现:在FPGA里实现一个简单的DMA 发送 engine,作用就是不断的计算地址,并构造Memory Write Request的TLP,主动发送给上位机
                        问题:1、如何主动发送数据给上位机(主要是TLP包中的ADDRESS该如何填写,这个值初值是如何来的(FPGA侧如何知道这个值的填写))
                                 2、TLP包中的 requester ID ,Completer ID如何填写
                                 3、如果能将FPGA主动发起DMA写内存的原理讲清楚(最好是TLP包格式的各个字段如何填写)那最好不过了

网友:
参考xapp 1052

网友A:
     问题:1、如何主动发送数据给上位机(主要是TLP包中的ADDRESS该如何填写,这个值初值是如何来的(FPGA侧如何知道这个值的填写))   //这个地址应该是上位机内存地址。你应该定义一个变量来接收数据。这个变量在内存的地址
  2、TLP包中的 requester ID ,Completer ID如何填写   // 这个好像是对应上就行。我也忘记了。
  3、如果能将FPGA主动发起DMA写内存的原理讲清楚(最好是TLP包格式的各个字段如何填写)那最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xillybus.com/tutorials/pci-express-tlp-pcie-primer-tutorial-guide-1/

这个网站的DEMO的核心功能没有开发源码 可惜了,如果开放的话 的却能解决我的问题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如何主动发送数据给上位机(主要是TLP包中的ADDRESS该如何填写,这个值初值是如何来的(FPGA ...

还是不太明白 能说的再具体一点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xillybus.com/tutorials/pci-express-tlp-pcie-primer-tutorial-guide-1/

根据这个说明,自己写一个简单一些的,并不困难。原来就做过,包括上、下行。

网友(2024-06-19):
那个网站介绍不错;pcie dma如果按官方应用来或许不太难

网友(2024-12-31):
DMA的地址一般都是软件高速DMA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