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A锡球过炉后表面比较粗糙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07):
调整了很多曲线都没办法解决,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帮忙

网友(2021-07-16):
通常BGA球为SAC305合金锡球。这个是不同材料的固化特性决定的,回流曲线并不能改变锡球表粗糙的问题,此属于SAC305固化后的普遍正常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