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eval err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4-07):
算相位裕度出现的问题,

cadence中eval err是什么情况

cadence中eval err是什么情况
cadence中eval err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具體建議還是先看一下mag & phase就知道了
套function 的好像會不準 搭配著看卑

此外若真要測phase margin 也建議使用stb 來測試 較為真實反映穩定度情形!

网友:
检查一下function

网友(2020-12-03):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