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uartus 出现unconstrained paths原因 ?

楼主(2020-04-08):
请教,写了个三段式状态机,中间逻辑段引用了一个寄存器的值,该状态及寄存器报出unconstrained paths ,如何处理 ?
等于是 纯逻辑电路引用了时序电路的寄存器,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 ?

网友A:
如果驱动状态机的clock进行过声明或是约束,应该不会报出来未约束。
查下clock是否已经约束正确,是否有warning说clock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约束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状态机的clock进行过声明或是约束,应该不会报出来未约束。
查下clock是否已经约束正确,是否有war ...

感谢,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