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SAR ADC 上极板采样原理疑惑

楼主(2020-04-08):
对于一个全差分SAR ADC,如果DAC采用上极板采样,那么3位的精度,DAC电容阵列只需要2位;
如果两位电容阵列比例是2C 1C,三次比较得到的数字码权重分别是4 2 1;
如果考虑非二进制的情况,电容阵列最高位到最低位的比例为:3C  2C  1C;
那么也还是用2倍的关系得到四次比较的权重分别为 6  4  2  1 吗?

网友A:
三次比较,权重分别是2^2,2^1和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次比较,权重分别是2^2,2^1和2^0。

你好,谢谢回答! 如果两位电容阵列比例是2C 1C;根据你的权重,第一次比较得到的数字码权重是最高位电容2C的两倍;
第二次比较得到的数字码权重是最低位电容1C的两倍;

如果考虑非二进制的情况,电容阵列最高位到最低位的比例为:3C  2C  1C;
那么也还是用2倍的关系得到四次比较的权重分别为 6  4  2  1 吗?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可以解释下:每位权重通过乘2得来的原因吗?,我对这个不能理解,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可以解释下:每位权重通过乘2得来的原因吗?,我对这个不能理解,谢谢!
...

就拿一个3位的作例子
一个3位的SAR ADC理论上要有一个3位的CDAC,也就是电容的比例应该是4 2 1 1
这样每个电容的比例的数值(4 2 1)是正好对应3位的每一位的权重的
SAR的每一个bitcycling里完成两个操作:比较器比较,CDAC settle。但是最后一个bitcycling是不需要进行CDAC settle的,因为没有下一次比较了
那么这个代表LSB的1,它就不需要进行开关切换,他就可以和最后一个1合并在一起
也就是电容的比例可以是4 2 2,也就是2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拿一个3位的作例子
一个3位的SAR ADC理论上要有一个3位的CDAC,也就是电容的比例应该是4 2 1 1
这样每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这里的电容比例2 1 1是代表CDAC中3为电容比例吗?但是对于3位SAR ADC上极板采样情况,CDAC只有两位,比例是2 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这里的电容比例2 1 1是代表CDAC中3为电容比例吗?但是对于3位SAR ADC上极板采样 ...

一般要加一个dummy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加一个dummy的电容

dummy电容我的理解是没有必要和LSB是一比一关系,它影响的只是基准电压和ADC满量程电压的比例关系;dummy电容和LSB 1:1时,基准电压等于ADC满量程,但这不是必须的,基准电压也是可以大于满量程的;
所以我还是没有理解到你说的“那么这个代表LSB的1,它就不需要进行开关切换,他就可以和最后一个1合并在一起” 这句话的意思,你说的最后一个1是指dummy电容吗,如果dummy电容比值不是1,那么这个两倍关系还成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加一个dummy的电容

怎么回复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加一个dummy的电容

dummy电容我的理解是不是必须要和LSB 1:1,如果dummy电容的比值不是1,“那么这个代表LSB的1,它就不需要进行开关切换,他就可以和最后一个1合并在一起”最后一个1不再是1,那两倍的关系还能成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加一个dummy的电容

我的理解是dummy电容不是必须是1,它只影响基准电压与ADC满量程之间的比例。如果dummy电容不再是1,那权重两倍关系还成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dummy电容不是必须是1,它只影响基准电压与ADC满量程之间的比例。如果dummy电容不再是1,那权 ...

可以不是1,两倍关系还是成立的。
其实我说的这一套和dummy电容加多少没有关系,主要的点是最后一次bitcycling不用进行CDAC的切换,不用切换你可以认为这个电容和dummy电容合并在了一起,也可以认为这个电容可以删掉,只会引起gain error
总之因为这个代表LSB权重的电容没有了,剩下的电容比例就可以简化一下除以2,所以权重和电容比例有这样一个两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是1,两倍关系还是成立的。
其实我说的这一套和dummy电容加多少没有关系,主要的点是最后一次bitcy ...

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最后一次比较得到的数字码权重是电容阵列最低位权重的一半,所以不管是否是二进制电容阵列,电容阵列每位的权重都会随之乘2.对于二进制电容阵列来说,电容阵列最低位的权重和最后一次比较得到的数字码权重2倍关系我可以理解;
但是对于非二进制来说,电容阵列每位比例都不是2,为什么到了电容阵列最后一位,它的权重就是最后一次bitcycling的两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最后一次比较得到的数字码权重是电容阵列最低位权重的一半,所以不管是否是二进制电 ...

非二进制也是一样的,你拿6 4 2 1做例子,按照我9楼里写的那样推理一下就能得出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二进制也是一样的,你拿6 4 2 1做例子,按照我9楼里写的那样推理一下就能得出结论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C(2023-11-24):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加一个dummy的电容

请问下加这个到地的dummy电容的目的或者作用是什么?我看一般这个dummy电容不小。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加这个到地的dummy电容的目的或者作用是什么?我看一般这个dummy电容不小。谢谢!
...

dummy电容增大,ADC的满量程量化范围就会比参考电压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ummy电容增大,ADC的满量程量化范围就会比参考电压小。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另外,dummy是有利于DAC电容的layout的,如果dummy加很多导致满量程量化范围比参考电压小很多,相当于LSB对应的电压也等比例减小,这对比较器精度和噪声等的要求会更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另外,dummy是有利于DAC电容的layout的,如果dummy加很多导致满量程量化范围比参考电 ...

是的

网友(2025-04-29):
引用 网友B:
就拿一个3位的作例子
一个3位的SAR ADC理论上要有一个3位的CDAC,也就是电容的比例应该是4 2 1 1
这样每 ...

您好,您举的这个例子应该是一个4bitSAR的吧。四次比较打三次开关,最后一次比较完后不需要打开关。第一次比较打比例是4的这个电容,第二次打2,第三次打1,最后第四次比较完不打开关。最后一位的这个1是dummy电容

----------------
不好意思,刚刚明白您是什么意思了,您讲的没问题